单电源电路后级如何加接双电源运放?

楼主:
如果要在检波电路后加上一运放做直流放大,以双电源工作,而它的前级则是三极管的单电源状态,我想问:
1,这两部分应当怎样连接?
2,这种情况下,还有没有共用地线?
3,这种单电源和双电源在一起使用会产生什么问题?
我没有学到这方面的电路,一时还查不到,特提出来请教诸位指点迷津!

网友:
首先得共地,另外直接连接就可以了,把前级三极管的输出连到后级运放的输入即可。但是有一点需要注意就是三极管输出阻抗要小于运放输入阻抗很多才可以,100倍以上吧。

网友:
另外方便的话可以提供电路让大家可以讨论一下

网友:
如果是在检波二极管后呢?

多谢!还问一下:如果是在检波二极管后当怎样接?这是检波输出已经是直流,其中一个是地线,再与双电源差动运放如何连接,这样的二者地线该怎样处理呢?

网友:
版主帮忙指点贴图?

惭愧!用红蜻蜓抓了图,传到了我的网易相册上,怎么就贴不上去了?

网友:
还是不会贴图

只好发个地址:
http://photo.163.com/liweiliang002/big/#aid=15112312&id=5863504273

这检波后电压能不能接入差动放大电路,用运放在双电源下运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好发个地址:
http://photo.163.com/liweiliang002/big/#aid=15112312&id=5863504273

这检波后电压能不能接入差动放大电路,用运放在双电源下运行?

可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贴图可以把图作为附件上传,插入就可以了

网友:
谢版主!

是不是前后两部分就没有共用的地线了?这样一来不会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惭愧!用红蜻蜓抓了图,传到了我的网易相册上,怎么就贴不上去了?

可以直接在帖子中以附件上传图片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会的........................

网友:
从使用上来说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从实用角度来说,还是不要这样搞,现在单电源运放这么多,我不明白你为何要用双电源,对于运放尽量不要用开关电源产生双电源,干扰不好控制的。

网友:
.

把整个前级接到正电源是可以的,
双电运放须加偏置电阻,但主要作用是让耦合电容能不断充放,以输出对称交流,当然,直流负载会浪费前级功率是肯定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前后两部分就没有共用的地线了?这样一来不会有什么问题吗?

不明白你这里的共地从何而来,你要明白信号的实质,信号只是一个波动的电平,电平就要有个基准,这个基准就是地,也就是人为给定的0V,所以信号的波动都是以0V为基准的。双电源放大没有0V基准,那么就需要人为给其一个基准,也就是偏置,这就是为何放大器有两个输入端。所以你只需要吧需要放大的信号接在放大器的正端,基准也就是0V接放大器的负端就可以让放大器正常工作了,当然,反馈啊什么的也需要你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网友:
回复 网友B:

原电路采用三极管放大,输出的是缓慢变化的直流信号,因为电平较高,超出示波器小电压档的量程,所以想用双电源差动电路来替代。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多谢指点!
我用是直接耦合,没用电容。接了个lm324双电源试了试,可以观察到所需的信号!但又出现一个问题:用电压表观察量程会慢慢逐渐变小,反表笔后发现这边量程加大了!这是不是所谓的“漂移”现象?有什么办法?

网友:
能否讲清楚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谢指点!
我用是直接耦合,没用电容。接了个lm324双电源试了试,可以观察到所需的信号!但又出现一个问题:用电压表观察量程会慢慢逐渐变小,反表笔后发现这边量程加大了!这是不是所谓的“漂移”现象?有什么办法 ...

什么意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