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有关反相时钟驱动路径的约束

楼主:
电路中用相位相反的时钟去触发相邻触发器。
如果有一个触发器FF1的输出经过组合逻辑电路后与触发器FF2的输入,
除了输出延时外,请问还要如何进行约束?

网友:
看你怎么理解

也就是说,在时钟反相之后到达你下一级触发器的时候,你的信号要满足建立时间就可以了,

网友:
约束时钟

如果你的实际时钟是要100MHz, 就直接加100MHz的约束就可以了。 但是要注意: 中间的组合逻辑部分,在做时序分析时,是按照200MHz的时钟计算的。 所以,要仔细看时序分析的报告。 时序分析工具会自动的分析这部分,不需要额外的约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就是说,在时钟反相之后到达你下一级触发器的时候,你的信号要满足建立时间就可以了,

您是说,第一级FF1的输出的数据到达 FF1的D端口要满足建立时间,那么这算不算一个约束条件呢?
还是说工具会根据CLK来判断?(假设只声明 一个时钟 CLK)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的实际时钟是要100MHz, 就直接加100MHz的约束就可以了。 但是要注意: 中间的组合逻辑部分,在做时序分析时,是按照200MHz的时钟计算的。 所以,要仔细看时序分析的报告。 时序分析工具会自动的分析这部分,不 ...

谢谢您的回复,
就是说如果时钟是100MHz,就只需在CLK端加100MHz的时钟约束。
可是做时序分析的时候,为什么是按照200MHz来算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