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维修方法

楼主:
U盘的常见故障主要有:
1、电脑不能识别,也就是U盘插到机器上没有任何反应,
2、电脑将U盘识别为“无法识别的设备”,
3、U盘容量为0,电脑提示格式化却不能格式化,或提示“请插入磁盘”,
4、拷贝的文件经常无故损坏。
在维修这前,先要排除电脑的问题,可以用其它电脑测试一下。
1、U盘插到机器上没有任何反应
 U盘要正常工作都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
  (1)供电,分为主控所需的供电和FLASH所需的供电,这两个是关键,而U盘电路非常的简单,如没有供电一般都是保险电感损坏或3.3V稳压块损坏,说到稳压块再这里也说一下,其有三个引脚分别是电源输入(5V)、地、电源输出(3.3),工作原理就是当输入脚输入一个5V电压时,输出脚就会输出一个稳定的 3.3V。只要查到哪里是没有供电的根源,问题就会很好解决了。也有很多U盘是没有单独的稳压块,主控包含了其功能。
  (2)时钟,因主控要在一定频率下才能工作,跟FLASH通信也要时钟信号进行传输,所以如果时钟信号没有,主控一定不会工作的。而在检查这方面电路的时候,其实时钟产生电路很简单,只需要检查晶振及其外围电路即可,因晶振怕摔,而U盘小巧很容易掉在地上造成晶振损坏,只要更换相同的晶振即可。注意:晶振需要专用仪器(示波器)测量,判断其好坏最好的方法就是代换一个好的晶振来判断。U盘最容易坏的元件也就是晶体了。
  (3)主控,如果上述两个条件都正常那就是主控芯片损坏了。只有更换主控了。
2、U盘插入电脑,提示“无法识别的设备”。
  对于此现象,说明U盘的电路基本正常,而只是跟电脑通信方面有故障,而对于通信方面有以下几点要检查:
  (1)U盘接口电路,此电路没有什么特别元件就是两根数据线D+ D-,所以在检查此电路时只要测量数据线到主控之间的线路是否正常即可,一般都在数据线与主控电路之间会串接两个小阻值的电阻,以起到保护的作用,所以要检查这两个电阻的阻值是否正常。
  (2)时钟电路,因U盘与电脑进行通信要在一定的频率下进行,如果U盘的工作频率和电脑不能同步,那么系统就会认为这是一个“无法识别的设备”了。这时就要换晶振了。而实际维修中真的有很多晶振损坏的实例!
  (3)主控,如果上述两点检查都正常,那就可以判断主控损坏了。
  3、可以认U盘,U盘容量为0,电脑提示格式化却不能格式化,或提示“请插入磁盘”,
  此现象,可能是flash芯片损坏(多为虚焊),而绝大多数为软件问题。
  解决方法:
          对于虚焊,当然是重新焊接一下。
          软件问题就只有找到对应主控方案的量产工具重新量产一下就可以了。随机光盘中一般都是有的。也可以在网上下一个,但必须与U盘的主控相对应。

4、拷贝的文件经常无故损坏。
      这种故障是因为flash有坏块或U盘本身为扩容的,解决方法同上,也只有重新量产,不过量产后容量会有所变小。
我有多种U盘量产工具,如果那位MM需要可以联系我哈^^。

网友:
挺有用的哦 谢谢分享

网友:
好好好!楼主好!我有几个U盘故障现象是在某些电脑上工作正常,换到另一些电脑上就显示0字节。再换回来又是正常的。请问如何处理?
我不是MM所以我不要你的量产工具。我也有200余种的U盘量产工具。有需要的朋友找我吧,不是MM我也给!: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