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232的电容取值

楼主:
今天看数据手册,偶然看到RS232的图片,上面说明了不同型号取值是不同的,记得以前有个论谈谈了来这,也没谈明白,现在传上做个记号哈

网友:
每个都有自己的推荐值,但是对于实际的应用可能稍微有变

网友:
历史的印记

 MAX232是串行接口的老老老……老祖师爷,把±10V电荷泵内置于芯片实在是Maxim的大贡献。不过刚出的时候电荷泵的质量还比较差,振荡频率较低,需用1μF电容(据说早期的资料里还推荐每通道1μF呢),后继产品像MAX202、MAX232A之类早就改进成只要0.1μF了。
 然而意想不到的杯具是,MAX232的名声太大以致于不少人竟然对改进型视而不见,老惦记着既老又贵的MAX232,弄得Maxim公司想把祖师爷停产都不行……

网友:
楼上说得很对,这些电容的取值在手册里全都有的。。不同型号的取值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