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同相比例电路放大倍数你是怎么理解的?

楼主:
对于这样标准的同相比例放大电路放大倍数的计算你是怎么理解的呢?我是从分压的角度理解的,首先,由于运算放大器虚短,故2脚电压等于3脚电压;其次,由于分压的原理我们可以得到

从而得到该运放的放大倍数
,不知道大家都是怎么理解的,会不会因为太简单而不看呢?

网友:
就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
运放同相模式。

Vo=(Vi+减Vi-)!
Vo跟Vi- 的关系设定分压比!。

网友:
简化了导出公式的方法,不错,学习

网友:
轻轻问下LZ,如果2脚是“+”,3脚是“-”,那结果又如何呢?

网友:
再轻轻问下LZ,如果把R3无穷大,那么放大倍数又是多少呢?

网友:
还轻轻问下LZ,把3脚悬空,VO电压如何?

网友:
LZ失踪了?

网友:
楼上的既然有这么多的轻轻的问,那为什么不谈谈自己的见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