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断电,但外围器件有电,有啥结果?

楼主(2010-03-26):
单片机断电,但外围器件有电,有啥结果?
单片机内置ADC,有外部REF输入脚。如果单片机断电,而外部的REF器件继续供电,模拟输入端继续有信号,
会烧毁单片机吗?
内置

网友A:
这个很有可能烧坏单片机,因为手册上一般都注明所有引脚电压不得高于VCC引脚电压,除非是有特殊说明。

网友B:
这个需要知道你的详细说明才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