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BT上桥臂缓冲电路发热

楼主:
做了一个IGBT的缓冲电路,可是发现RD发热严重,这会是什么原因?
1.C选择不对?
2.工作条件是否有问题?

网友:
楼主是不是应该有具体的图和参数

网友:
发热都是正常的,一般RD都选用大功率的。

网友:
恩。同样的参数,上桥臂很热下桥臂不热。看样子应该是我的RCD参数没有选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觉得你倒可以调节一下占空比,看一看在占空比%50的时候上下桥臂发热的情况,说不定它们的发热量和当时工作的占空比有关。在下并无实际经验,纯为猜测。

网友:
你说的到底是桥臂IGBT热还是IGBT驱动器热

网友A:
是IGBT的缓冲电路RCD 中 RD有发热现象。估计是设计参数不对,冲放电的时候电流过大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IGBT的缓冲电路RCD 中 RD有发热现象。估计是设计参数不对,冲放电的时候电流过大导致的。

究竟是输出端的缓冲电路还是输入端的缓冲电路,这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