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S52串口应用,求助贴!!

楼主:
恳请各位高手分析一下,先谢谢了!!!
             串口接在74HC164上时,用之8位的流水灯测试是否能够依次点亮,但是第二个灯常亮,其他能够正常工作,且能够往复循环。
            当我再换上74HC595时,也用同样的程序测试输出是否正确时,测输出的数据比74HC164的错误更多,图纸我就不上传了,因为我只是为了确认单片机最小系统的串口输出是否正常而已。

            74HC164与74HC595都是串口转并口输出,只是接线方式不同而已,前者是14脚,后者是16引脚,且后者的输出电流略大一点而已,另外我也试过用模拟串口的方式(用编程控制)测试过,效果基本一至,请求高手分析一下有可能是哪方面的问题。我没有示波器,也不能查原因,因我是新手,再次谢谢!!

网友:
因为我只是为了确认单片机最小系统的串口输出是否正常而已。

既然这样用一根串口线连到电脑上,发一个数据给上位机的串口调试助手,若能收到数据不就正常了吗。怎么要用那么复杂的工序来测试吗

网友:
AT89S52是异步串口,164,595都是同步串口,怎么能随便接

网友:
我还没有注意到是异步还是同步,谢谢楼上的,有没有能够异步转同步的IC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这样用一根串口线连到电脑上,发一个数据给上位机的串口调试助手,若能收到数据不就正常了吗。怎么要用那么复杂的工序来测试吗

电平没有转换,不要随便接电脑!避免设备损坏!慎重对待每个问题!

网友:
直接串口发个8位的10101010 延时一段时间再发01010101 测试一下是否正常。
另外注意一下LED的方向是否正确。
原来我做的就是这样控制七段数码管的显示,没有问题的!

网友:
上图,有图才有真相

网友:
有没串口转换并口制作资料呢
czc56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