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询问NANDFLASH的寻址方式,简单说下

楼主:
Nand Flash结构与读写分析
NAND Flash 的数据是以bit 的方式保存在memory cell,一般来说,一个cell 中只能存储一个bit。这些cell 以8 个或者16 个为单位,连成bit line,形成所谓的byte(x8)/word(x16),这就是NAND Device 的位宽。这些Line 会再组成Page,(Nand Flash 有多种结构,我使用的Nand Flash 是K9F1208,下面内容针对三星的K9F1208U0M),每页528Byte,每32 个page 形成一个Block, Sizeof(block)=16kByte 。1 block=16kbyte,512Mbit=64Mbyte,Numberof(block)=1024 1block=32page, 1page=528byte=512byte(Main Area)+16byte(Spare Area)

Nand flash 以页为单位读写数据,而以块为单位擦除数据。按照这样的组织方式可以形成所谓的三类地址: --Block Address -- Page Address   --Column Address(即为页内偏移地址)

对于NAND Flash 来讲,地址和命令只能在I/O[7:0]上传递,数据宽度是8 位。

512byte需要9bit来表示,对于528byte系列的NAND,这512byte被分成1st half和2nd half,各自的访问由地址指针命令来选择,A[7:0]就是所谓的column address。32 个page 需要5bit 来表示,占用A[13:9],即该page 在块内的相对地址。Block的地址是由A14 以上的bit 来表示,例如512Mb 的NAND,共4096block,因此,需要12 个bit 来表示,即A[25:14],如果是1Gbit 的528byte/page的NAND Flash,则block address用A[26:14]表示。而page address就是blcok address|page address in block, NAND Flash 的地址表示为: Block Address|Page Address in block|halfpage pointer|Column Address 地址传送顺序是Column Address,Page Address,Block Address。 由于地址只能在I/O[7:0]上传递,因此,必须采用移位的方式进行。 例如,对于512Mbit x8 的NAND flash,地址范围是0~0x3FF_FFFF,只要是这个范围内的数值表示的地址都是有效的。以NAND_ADDR 为例: 第1 步是传递column address,就是NAND_ADDR[7:0],不需移位即可传递到I/O[7:0]上,而halfpage pointer 即bit8 是由操作指令决定的,即指令决定在哪个halfpage 上进行读写。而真正的bit8 的值是don\'t care 的。 第2 步就是将NAND_ADDR 右移9 位,将NAND_ADDR[16:9]传到I/O[7:0]上 第3 步将NAND_ADDR[24:17]放到I/O 上 第4 步需要将NAND_ADDR[25]放到I/O 上 因此,整个地址传递过程需要4 步才能完成,即4-step addressing。 如果NAND Flash 的容量是256Mbit 以下,那么,block adress 最高位只到bit24,因此寻址 只需要3 步。
下面,就x16 的NAND flash 器件稍微进行一下说明。 由于一个page 的main area 的容量为256word,仍相当于512byte。但是,这个时候没有所谓 的1st halfpage 和2nd halfpage 之分了,所以,bit8就变得没有意义了,也就是这个时候 bit8 完全不用管,地址传递仍然和x8 器件相同。除了,这一点之外,x16 的NAND使用方法和 x8 的使用方法完全相同。

norflash和nandflash的区别
norflash中可以运行程序,nandflash不可以
Nor flash按sector可擦除,按bit可读写。Nand Flash按Block可擦除,按Page可读写。
最主要是寻址方式不同

Nand Flash 寻址方式
NAND Flash的寻址方式和NAND Flash的memory组织方式紧密相关。NAND Flash的数据是以bit的方式保存在memory cell,一般来说,一个cell中只能存储一个bit。这些cell以8个或者16个为单位,连成bit line,形成所谓的byte(x8)/word(x16),这就是NAND Device的位宽。
     这些Line会再组成Page,通常是528Byte/page或者264Word/page。然后,每32个page形成一个Block,Sizeof(block)=16kByte.
     Block是NAND Flash中最大的操作单元,擦除就是按照block为单位完成的,而
编程/读取是按照page为单位完成的。
     所以,按照这样的组织方式可以形成所谓的三类地址:
     -Block   Address
     -Page    Address
     -Column Address
     首先,必须清楚一点,对于NAND Flash来讲,地址和命令只能在I/O[7:0]上传递,数据宽度可以是8位或者16位,但是,对于x16的NAND Device,I/O[15:8]只用于传递数据。
     清楚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开始分析NAND Flash的寻址方式了。
     以528Byte/page 总容量512Mbit+512kbyte的NAND器件为例:
因为,
     1 block=16kbyte,
     512Mbit=64Mbyte,
     Numberof(block)=1024
     1block=32page,
     1page=528byte=512byte(Main Area)+16byte(Spare Area)
用户数据保存在main area中。
     512byte需要9bit来表示,对于528byte系列的NAND,这512byte被分成1st half和2nd half,各自的访问由所谓的pointer operation命令来选择,也就是选择了bit8的高低。因此A8就是halfpage pointer,A[7:0]就是所谓的column address。
     32个page需要5bit来表示,占用A[13:9],即该page在块内的相对地址。Block的地址是由A14以上的bit来表示,例如512Mb 的NAND,共4096block,因此,需要12个bit来表示,即A[25:14],如果是1Gbit的528byte/page的NAND Flash,共8192个block,则block address用A[26:14]表示。而page address就是blcok address|page address in block
NAND Flash的地址表示为:
      Block Address|Page Address in block|halfpage pointer|Column Address
地址传送顺序是Column Address,Page Address,Block Address。
由于地址只能在I/O[7:0]上传递,因此,必须采用移位的方式进行。
     例如,对于512Mbit x8的NAND flash,地址范围是0~0x3FF_FFFF,只要是这个范围内的数值表示的地址都是有效的。
以NAND_ADDR为例:
     第1步是传递column address,就是NAND_ADDR[7:0],不需移位即可传递到I/O[7:0]上而halfpage pointer即bit8是由操作指令决定的,即指令决定在哪个halfpage上进行读写,而真正的bit8的值是don't care的。
     第2步就是将NAND_ADDR右移9位,将NAND_ADDR[16:9]传到I/O[7:0]上;
     第3步将NAND_ADDR[24:17]放到I/O上;
     第4步需要将NAND_ADDR[25]放到I/O上;
     因此,整个地址传递过程需要4步才能完成,即4-step addressing。
     如果NAND Flash的容量是256Mbit以下,那么,block adress最高位只到bit24,因此寻址只需要3步。

网友:
lz能不能接着讲讲nandflash的芯片结构和norflash的芯片结构啊?
nandflash 不能像硬盘一样寻址就是因为它的地址线只有8位吗?它的地址也是按内存映射的吧,那么它寻址是怎么和别的地址区别开来的?

网友A:
在NAND Flash中有8个I/O引脚(IO0—IO7)、5个全能信号(nWE ALE CLE nCE nRE)、一个引脚,1个写保护引脚。操作NAND Flash时,先传输命令,然后传输地址,最后读写数据。对于64MB的NAND Flash,需要一个26位的地址。只能8个I/O引脚充当地址、数据、命令的复用端口,所以每次传地址只能传8位。这样就需要4个地址序列。因此读写一次nand flash需要传送4次(A[7:0] A[16:9] A[24:17] A[25])。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NAND Flash中有8个I/O引脚(IO0—IO7)、5个全能信号(nWE ALE CLE nCE nRE)、一个引脚,1个写保护引脚 ...

补充下,大容量的NAND FLASH有30位或31位地址,因此需要发送5个地址序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