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三极管参数里的“耐压”和“功率”是什么意思?

楼主:
前几天做实验,想买个三极管,但是看到这参数,不知道什么意思,有谁能告诉我的,详细一点的,还有,那个功率,是不是说三极管本身会耗功率啊?谢谢!
型 号 耐压(V) 电流(A) 功率(W) 型 号 耐压(V) 电流(A) 功率(W)
B857 70V 4A 40W BU2508A 1500V 8A 125W
BU2508AF 1500V 8A 45W BU2508DF 1500V 8A 45W
BU2520AF 1500V 10A 45W BU2520AX 1500V 10A 45W
BU2520DF 1500V 10A 45W BU2520DX 1500V 10A 45W

网友:
是的,电能会损耗在管子上,Pcm就是管子能忍受的“瓦”数,比 Icm*BVceo 小得多。

网友:
耐压指的是管子C、E之间能承受的最大电压,功率就是管子本身的损耗。

网友:
里面有几十瓦的,还有上百瓦的,那这个三极管不是超耗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