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输出控制12v继电器

楼主:
从dsp中输出数字信号控制一个12v继电器,硬件接线为下图可行否?
应该注意什么方面?请高手支招

匿名

如果继电器线圈电流大,直接驱动控制,有可能2812输出电流不够。如果只是小电流信号继电器,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注意干扰问题。

网友:
如果电流大,去掉Q1,加个ULN2803驱动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继电器线圈电流大,直接驱动控制,有可能2812输出电流不够。如果只是小电流信号继电器,应该问题不大。

线圈电流41.7mA,电流大么?2812输出电流最大多好?
要不要考虑触点动作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