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监控的电脑死机是什么原因?

楼主:
当开启监控软件一段时间后,电脑就会死机

但是拿掉视频卡电脑就没什么问题,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明显是硬件问题!
推荐换主板测试或换PCI插槽测试后在判断具体情况

另:不排除系统资源不够用,造成无法响应的假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