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网线的好坏:除了万用表,还能看重量

楼主:
线缆的主要组成部门在于铜芯的质量,它里面是否含其他金属以及粗细,都是取决于整批线路好坏的根本,所以重量的测试方法只能是测试方法之一,而且微不足道。要看测试还得用专门的仪器查看网线的各项数据!

另外,请问用万用表如何测?

网友:
305米线缆的直流电阻值也是一个参考数据(量线径后对比铜质芯线电阻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