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手机监控系统安装说明

楼主:
进入 IPHONE

首先开启  IPHONE首页画面

因为本公司已将软件上传至APP STORE空间
所以接下来点选 APP STORE寻找软件

出现选择的清单页面

输入AVTECH(这是本公司产品的品牌名称),大小写都可以找的到。

这时会出现两个软件
EagleEyes-Plus 付费版
EagleEyes-Lite 免费版 ←安装此软体即可进行远端监看功能

下面出现的是EagleEyes-Plus的简介说明

网友:
安装好软件之后,打开运行软件。

打开你手机上的地址栏

输入您已经安装好的硬盘录像机的 IP位址

完成后连接就可以看到监控画面了

横着也可以看(取决于手机的功能)

网友:
下面说一下该免费监控软件特殊功能

通过 IPHONE 对支持网络的硬盘录像机DVR 进行控制

选择全画面模式 -- (直接点选要切换的画面即可跳成全画面)

云台及快速球控制

移动镜头方向 --- (在手机屏幕上直接滑动即可)

镜头拉近/拉远 --- (画面上点击两次即可进行拉近与拉远)

镜头拉到近距离 -- (用手指在手机画面上由中央向两侧推开)

镜头拉到远距离 -- (用手指在手机画面上由外侧向中央滑动)

热点快速定位 --- (在手机屏幕画面上点击要引导镜头的方向)

该免费监控软件功能可以支持iPhone、黑莓、诺基亚支持WinCE操作系统的手机,及其它品牌的手机等。

网友:
不得不佩服技术前进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