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控制电路中的问题

楼主:
请问各位高手一个电路图问题,用12v的车用蓄电池,能在IRF3205 MOS管上产生30安的电流吗? 我所选用的驱动IC为mc33883. 也就是说在图中我能不能直接用12v 接 Vboost端. ,请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能否产生30A的电流取决于电池的带载能力和MOS管所能通过的最大电流

网友:
单从电路来说,12VIRF3205驱动能上100A电流,不过要看你负载能到多大功率,如果你用个12V1W的电机那是怎么也不可能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