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装好protel99SE,可是新建的时候发现没有“schematic document”。。

楼主:
没有:

我该怎么办啊????   我是零基础学习protel的   麻烦前辈们,详细帮我解释下

网友:
还真没碰到过这样的情况,重新安装一下protel也是这样么?

网友:
还有这样的事情,真是奇怪。建议重新下载一个别的版本,重新安装一次。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这个应该是SCH系列的服务没有装,你可以这样:
点击protel99左上角的向下的那个箭头,会有一个菜单,选该菜单的servers选项,会弹出一个servers对话框,点选该框的menu,选择installs选项,加载安装目录下的system中的和sch相关的各个ins文件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