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SD315使用时注意事项

楼主:
a、工作模式
驱动模块的模式选择端MOD外接+15V电源,输入引脚RC1和RC2接地,为直接工作模式.逻辑控制电平采用+15V,信号输入管脚InA、InB连接在一起接收来自单片机的脉冲信号.2SD315A的SO1和SO2两只管脚输出通道的工作状态.
当MOD接地时,MOD接地.通常半桥模式都是驱动一个直流母线上的一个桥臂,为避免上下桥臂直通必须设置死区时间,在死区时间里两个管子同时关断.因此,RC 1, RC2端子必须根据要求外接RC网络来产生死区时间,死区时间一般可以从100n,到几个ms.图中所示的RC 1, RC2分别连接lOk.的电阻和100pF的电容,这样产生的死区时间大约是500ns.
b、端口VL/Reset
    这个端子是用来定义具有施密特性质的输入InA和InB的,使得输入在2/3VL时开通,在I/3 VL时作为关断信号.当PWM信号是TTL电平时,该端子连接如图3-5所示,当输入InA和InB信号为15V的时候,该端子应该通过一个大约1K左右的电阻连接到++15V电源上,这样开启和关断电压分别应该是lov和5V.另外,输入UL/Reset端还有另外的功能:如果其接地,则逻辑驱动接口单元l.DI001内的错误信息被清除.
c、门极输出端
门极输出Gx端子接电力半导体的门极,当SCALE驱动器用15V供电的时候,门极输出土15V.负的门极电压由驱动器内部产生.使用如图3-6结构的电路可以实现开通和关断的速度的不一样,增加了用户使用的灵活性.
d、布局和布线
    驱动器应该尽可能近的和功率半导体放在一起,这样从驱动器到电力晶体管的引线就会尽可能的短,一般来说驱动器的连线尽量不要长过10厘米.同时一般要求到集电极和发射极的引线采用绞合线,还有可以在IGBT的门极和发射极之间连接一对齐纳稳压二极管(15~18V)来保护IGBT不会被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