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我看看ALPHA是什么型号

楼主:
请大家帮我看看M-AUDIO FireWire 410声卡机上声音调节器型号
在那可以买到
附件所示图片 谢谢大家!!

网友:
因ALPHA上面只标示阿尔法名子,没有型号,无法找零件,请大家帮帮忙。
看谁有用到过。

谢谢了!

网友:
台湾ALPHA ??K(你自己量一下,你给的参数太少)圆轴电位器

网友:
其实你是在找不到可以用其他型号的替代,比如PIHER的圆轴电位器或者wabash的W249圆轴电位器

网友: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9d39f33016e03d2.htm
比如你用这个就可以替换,其实电位器只要阻值一样行程一样接口一样就可以相互替换

网友:
量测了,边上2支大脚是接地脚,当中3支脚只要拧下,全部是接在一起,也就是说3支脚都是相通的。
请大家帮我确认一下是什么原件和型号。

谢谢了

网友:
电位器三支脚不是连一起的,这个是坏了,我把拆出来照片发上来,大家在帮我看看了

网友:
哦,这个不是电位器,是编码器,脉冲开关,波段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