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票啦!模拟电路DIY

楼主:
为了促进大家对模拟电路的学习和提升,模拟板块准备开始一系列的DIY活动,以上的的5个题目供大家来选择,可以选择多个,也可以选择一个,根据大家的投票会决定先开始某一个的DIY,当然如果大家觉得有必要,我们也可以一个一个得来DIY。大家还有什么好的建议也可以提出来,谢谢!
多选投票 : ( 最多可选 4 项 ) , 共有 213 人参与投票

网友:
大家都没有什么补充么?

网友:
看来三维加速度传感器是个吸引眼球的家伙 呵呵

网友:
参与的人很少啊,大家都不喜欢DIY吗

网友:
三维加速度传感器是个吸引眼球的DIY

三维加速度传感器

网友:
既然是模拟电路DIY,就应该是主要放在模电上才对啊,这样一来第二个第三个就被排除了,在剩下的三个里面来看,还是最后一个更加有挑战性。对于一个电流传感器首先是精度,稳定度很重要,特别是当用这个电流传感器来做恒流电源的核心部件的时候,这个恒流源的稳定度直接受电流传感器的影响,所以制做一款高精度高稳定度的电流传感器还是很有挑战性的。。。

网友:
建议去掉2.  串口AVR下载线。
增加
1.弱信号的放大电路设计(比如心电信号),涉及仪表放大器的应用
2.高频信号的放大(比如示波器的输入,输入带宽要求宽)
这两个在这几年的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中都有体现。

网友:
无线充电器,呵呵,
我对这个有兴趣

曾经试验过无线的方法点亮LED

网友:
1和4也有点类似,可以把4换成楼上的无线电能传输

网友:
呵呵,我也觉得三维加速度传感器有意思,,,

网友:
还不开始 啊

三维传感器

网友:
我也觉得三维加速度传感器有意思

我也觉得三维加速度传感器有意思,如果有可能也想参与。

网友:
 三维加速度传感器是以一块芯片为主体的,有x/y/z三路输出。该片由于用途广产量大,所以其实价格并不贵,比如任天堂的WII游戏鸡有打保龄球,打网球等的游戏,遥控器里应该用的就是加速度传感器,来感知玩家扔球的方向和力度。此外,由于这种传感器在静止时能测出重力加速度,电路里放上这么一块IC,就能知道机器设备有没有被颠倒放置等。

网友A:
测电流,通常是让电流流过一个小电阻,然后测出电阻上的压降再用欧姆定律换算成电流。不过要绝缘就不是那么简单了,比如要想测某220V用电器消耗的电流,就须考虑安全问题。一种办法是测量头直接接在220V市电上,用简易电容降压供电,把测得的数据通过光耦传给上位机处理;另外就是利用一块IC,该IC的测量端和输出端之间是绝缘的,这样电路非常简洁,不必再去折腾绝缘和数据传送的问题。

网友:
楼上的解释很全面

网友:
那咱就从三维加速度传感器开始。

网友:
我觉得现在高频信号放大还是很有技术水平的,这个是很基础的东西也是很难弄的东西,要保证信号的带宽,频带的平坦度等等!而且应用也很广泛!
还有就是现在的无线也很热门哈,比如说无线充电方案

网友:
2,3都没有了解

感觉这2个不错。

网友:
无线充电 一直关注着

网友:
呵呵,便携设备不是干电池升压,就是锂电了。为了更换方便支持干电池。呵呵,小体积高续航能力是很有挑战的。第六个也不错,但是个人感觉跟芯片的精度关系太大,不适合diy。其他的就不懂了,不好评论

网友:
模拟dds+adc qam调制模块

网友:
我选择了1。2。6。因为第一个我做过了,成功。但是频率不确定啊。。 高频和弱信号的放大,我想了解一下。都是基础知识,当年没学好,现在在复习一下吧。至于3维加速度传感器之类,我想,基于我这个智商。。。 。。还是暂时不要涉足吧。。

网友:
传感器可以试试喔~~~

网友:
我觉得无线充电友实用意义

网友:
参与的人好像不少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测电流,通常是让电流流过一个小电阻,然后测出电阻上的压降再用欧姆定律换算成电流。不过要绝缘就不是那么简单了,比如要想测某220V用电器消耗的电流,就须考虑安全问题。一种办法是测量头直接接在220V市电上,用简 ...

额,大叔,我讨教下,我有一次看资料,听说了一个名词:

叫什么 霍尔传感器型电流检测,这是啥玩意?

霍尔不是磁的么?

网友:
选择第一个,理由跟上面的回帖里有类似:
因为单节电池经常电压有限,很多时候不能满足电路要求;
选择第二个,是想借此开始学习一下高频线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额,大叔,我讨教下,我有一次看资料,听说了一个名词: 叫什么 霍尔传感器型电流检测,这是啥玩意? 霍尔不是磁的么?

电流不是会产生磁场吗?

网友:
我还是觉得穿戴设备几位多轴传感器靠谱。希望座一款穿戴设备之类的。

网友:
都不错,怎么只限四个?

网友:
其实多想关注一下的毕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碰到

网友:
为什么没有滤波器呢

网友:
感觉都好难搞的样子

网友:
加速度计牛逼,三轴的磁阻传感器更牛逼!HONEYWELL值得信赖,感觉不错

网友:
三維加速度傳感器我有用過,不過只是簡單的用它來測量角度,就是根據XYZ的輸出配合算法就好了,但是做的精度不高,不知道是硬件問題還是軟件的算法問題,主要可能是能力還不夠吧。不過還好要求不高,勉強能對付過去。

网友:
三维加速传感器-----

网友:
很好,支持一下

网友:
高频信号放大

网友:
个人比较想弄懂绝缘电流传感器的原理

网友:
选了无线充电

网友:
还在投票吗?

网友:
本人还是对无线充电器感兴趣,毕竟是新型的科技!

网友:
微弱信号放大,还有无线充电不错

网友:
无线充电器

网友:
对无线充电感兴趣

网友:
春天到了,桃花开了,梨花开了,苹果花也开了,大家有意向DIY模拟电路就搞起来啊

网友:
想知道各位大神DIY出成品了吗

网友:
无线充电器跟3维加速度传感器

网友:
呵呵,7年前的帖子竟然也被人翻了出来!其实真要做模拟电路的话,越是基础的东西越能考验人,反观那些高大上的芯片,人家已经将最难做的东西给做到芯片里面了,剩下的基本上就是组装和编程。

网友:
一直想弄个分立器件设计的IC刷卡读卡器,网上找到些开源资料,但是研究半天也搞不明白怎么实现的,自己做的零散电路也不成功,不知道这个大家有没有兴趣

网友:
2、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