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耦合器的应用电路

楼主:
光电耦合器的应用电路

网友:
你浪费了如此多的光耦做什么用,我用几个三极管就能完成你的所有功能,不知你要干嘛。光耦就要用在最关键的地方,用来搭逻辑电路,亏你想的开,这样的设计,公司把你扫地出门都算轻的

网友:
这么严重,呵呵。3级管做地隔离,可以的话上原理图配上讲解

网友:
并不是用三极管做隔离,而是用三极管做逻辑。一个光耦最便宜的也几块钱,三极管几分钱。

网友:
楼主的帖子里已经说明隔离作用了!版主这样做可能会打击楼主的热情?作为版主不应该这样做吧!?

网友:
恩,是,我是不该这样说,我道歉。

网友A:
 利用光耦将两个信号(2出1入相互间都隔离)做“与”逻辑,是不错的手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利用光耦将两个信号(2出1入相互间都隔离)做“与”逻辑,是不错的手法。

造价太高。你会在产品中用这样的电路么,而且光耦做线与抗干扰能力很差,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
,用光耦成本太高,学习一下,娱乐一下

网友:
 未有具体的设计目标,成本问题从何谈起?需求永远是第一的,有些项目如军工、医疗仪器不会差钱,要的就是安全可靠。
 这个电路的卖点就是3路完全电气隔离。

网友:
其实在这里还主要是考虑了隔离的作用,如果不需要隔离的时候也完全可以不这么做的,那就得看具体的需求而论了,呵呵。

网友:
如果真的是军工的话,是不会用这样的电路的,两路隔离后给第三路处理,因为光耦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可靠。特别是进行逻辑处理时。所以后级要用一些模拟电路如斯密特比较器进行处理。
不过你说的确实有可能,如果三路要求隔离切需要一个逻辑判断时这确实是一个比较节省成本的办法。

网友:
这些图是正确的,楼主只是说明了电路的作用,你们不要不懂瞎说,例如,第三个图纸就是在强电控制中要用到的,可以接入多个控制信号。我现在就需要这个资料,先下载看看再说,谢谢楼主了!

网友:
第三个图纸中,三极管只是一个说明部件而已,说明思路就够了,我曾经做过控制双向可控硅的产品就是这样做的——指的是控制思路,你们不要盲目地下结论,电路变化很多,只有实践是真理,这种光耦的控制思路是正确的。

网友:
楼主既然也想到了第三个电路,可谓朋友喽,在一个产品中,我需要两个控制信号,而且是隔离的,想了好几天才想出这个电路中的思路。

网友:
我的qq:10248958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