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变压器次级的信号时怎样流的

楼主:
[qq]334388457[/qq]这是一个信号变换的最后级,输入为一个方波,频率范围是100HZ到100K,经过变压器后,最后的输出方波频率不变,只是下降沿有一个拖尾。Q2集电极接的可调直流电压可以控制信号输出幅度的大小。小弟不明白的是,变压器有隔离的作用,相当于次级就是 一个独立的信号源,但是信号源和输出好像根本就没有形成回路,不知道信号时怎么输出的。哪位大侠能不能帮忙分析一哈。

网友A:
感觉楼主画的图的问题,期待牛人给出正确的电路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楼主画的图的问题,期待牛人给出正确的电路图。。。

啥问题。。

网友:
输出应该是个负电平。

网友:
分析不出来
顶起
等高人

网友:
电路中缺少一个连接点??

网友:
理论分析的话变压器的次级少一个接地点  信号不能形成回路。但是这是我拆一台仪器抄下来的电路图。我已经核对过几次,真的找不到那个接地点,但输出信号正常。所以才要请教一下高手啊 。

网友:
这个点是连好的,信号时从Q1的射级输出的。

网友:
这个电路讲解比较麻烦,我简单点说,你不明白的回路问题。首先三极管基极并不是断开的,次级通过三极管基极形成回路。当形成回路时,三极管导通,然后R64产生的基准电压传递到输出端,不过,因为间隙导通,所以有一个负脉冲,

网友:
两个晶体管没有建立直流工作点 显然他们没有工作 即使有输出也是作为二极管再用

网友:
回复leang521

非常感谢 ,现在终于明白了 。

网友:
变压器的次级回路等效为受控开关,初级来的激励信号同步控制两只三极管构成的开关来调制经上端电位器调节的电压信号,相当于两象限的开关乘法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