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编程中易犯错误汇编

楼主:
C语言的最大特点是:功能强、使用方便灵活。C编译的程序对语法检查并不象其它高级语言那么严格,这就给编程人员留下“灵活的余地”,但还是由于这个灵活给程序的调试带来了许多不便,尤其对初学C语言的人来说,经常会出一些连自己都不知道错在哪里的错误。看着有错的程序,不知该如何改起,下面将本人和一些网友积累了一些C编程时常犯的错误,写给各位学员以供参考。
1.书写标识符时,忽略了大小写字母的区别。
main()
{
int a=5;
printf("%d",A);
}
编译程序把a和A认为是两个不同的变量名,而显示出错信息。C认为大写字母和小写字母是两个不同的字符。习惯上,符号常量名用大写,变量名用小写表示,以增加可读性。
2.忽略了变量的类型,进行了不合法的运算。
main()
{
float a,b;
printf("%d",a%b);
}
%是求余运算,得到a/b的整余数。整型变量a和b可以进行求余运算,而实型变量则不允许进行“求余”运算。
3.将字符常量与字符串常量混淆。
char c;
c="a";
在这里就混淆了字符常量与字符串常量,字符常量是由一对单引号括起来的单个字符,字符串常量是一对双引号括起来的字符序列。C规定以“\0”作字符串结束标志,它是由系统自动加上的,所以字符串“a”实际上包含两个字符:‘a'和‘\0',而把它赋给一个字符变量是不行的。
4.忽略了“=”与“==”的区别。
在许多高级语言中,用“=”符号作为关系运算符“等于”。如在BASIC程序中可以写
if(a=3) then …

但C语言中,“=”是赋值运算符,“==”是关系运算符。如:
if(a=3)
a=b;

if(a==3) a=b;
前者是进行赋值,将3赋给变量a,再判断a的值是真还是假,显然,a的值是3始终为真;而后者表示比较,即如果a和3相等,把b值赋给a。由于习惯问题,初学者往往会犯这样的错误。
5.忘记加分号。
分号是C语句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是语句的标志,语句末尾必须有分号。
a=10
b=20
编译时,编译程序在“a=1”后面没发现分号,就把下一行“b=2”也作为上一行语句的一部分,这就会出现语法错误。改错时,有时在被指出有错的一行中未发现错误,就需要看上一行(或上一个语句)是否漏掉了分号。
{ z=x+y;
t=z/100;
printf("%f",t);
}
对于复合语句来说,最后一个语句中最后的分号不能忽略不写(这是和PASCAL不同的)。

网友:
6.多加分号。
对于一个复合语句,如:
{ z=x+y;
t=z/100;
printf("%f",t);
};
复合语句的花括号后不应再加分号,否则将会画蛇添足。
又如:
if (a%3==0);
I++;
本意是如果3整除a,则I加1。但由于if(a%3==0)后多加了分号,则if语句到此结束,程序将执行I++语句,不论3是否整除a,I都将自动加1。
再如:
for (I=0;I<5;I++);
{scanf("%d",&x);
printf("%d",x);}
本意是先后输入5个数,每输入一个数后再将它输出。由于for()后多加了一个分号,使循环体变为空语句,此时只能输入一个数并输出它。
7.输入变量时忘记加地址运算符“&”。
int a,b;
scanf("%d%d",a,b);
这是不合法的。scanf函数的作用是:按照a、b在内存的地址将a、b的值存进去。“&a”指a在内存中的地址。
8.输入数据的方式与要求不符。
(1)scanf("%d%d",&a,&b);
输入时,不能用逗号作两个数据间的分隔符,如下面输入不合法:
3,4
输入数据时,在两个数据之间以一个或多个空格间隔,也可用回车键,跳格键tab。
(2)scanf("%d,%d",&a,&b);
C规定:如果在“格式控制”字符串中除了格式说明以外还有其它字符,则在输入数据时应输入与这些字符相同的字符。下面输入是合法的:
3,4
此时不用逗号而用空格或其它字符是不对的。
3 4 3:4
又如:
scanf("a=%d,b=%d",&a,&b);
输入应如以下形式:
a=3,b=4
9.输入字符的格式与要求不一致。
在用“%c”格式输入字符时,“空格字符”和“转义字符”都作为有效字符输入。
scanf("%c%c%c",&c1,&c2,&c3);
如输入a b c
字符’a’送给c1,字符‘ ’送给c2,字符’b’送给c3,因为%c只要求读入一个字符,后面不需要用空格作为两个字符的间隔。
10.输入输出的数据类型与所用格式说明符不一致。
例如,a已定义为整型,b定义为实型
a=3;b=4.5;
printf("%f%d\n",a,b);
编译时不给出出错信息,但运行结果将与原意不符。这种错误尤其需要注意。

网友:
11.输入数据时,企图规定精度。
scanf("%7.2f",&a);
这样做是不合法的,输入数据时不能规定精度。
12.switch语句中漏写break语句。
例如:根据考试成绩的等级打印出百分制数段。
switch(grade)
{ case 'A':printf("85~100\n");
case 'B':printf("70~84\n");
case 'C':printf("60~69\n");
case 'D':printf("<60\n");
default:printf("error\n");
}
由于漏写了break语句,case只起标号的作用,而不起判断作用。因此,当grade值为A时,printf函数在执行完第一个语句后接着执行第二、三、四、五个printf函数语句。正确写法应在每个分支后再加上“break;”。例如
case 'A':printf("85~100\n");break;
13.忽视了while和do-while语句在细节上的区别。
(1)main()
{int a=0,I;
scanf("%d",&I);
while(I<=10)
{a=a+I;
I++;
}
printf("%d",a);
}
(2)main()
{ int a=0,I;
scanf("%d",&I);
do
{a=a+I;
I++;
}while(I<=10);
printf("%d",a);
}
可以看到,当输入I的值小于或等于10时,二者得到的结果相同。而当I>10时,二者结果就不同了。因为while循环是先判断后执行,而do-while循环是先执行后判断。对于大于10的数while循环一次也不执行循环体,而do-while语句则要执行一次循环体。
14.定义数组时误用变量。
int n;
scanf("%d",&n);
int a[n];
数组名后用方括号括起来的是常量表达式,可以包括常量和符号常量。即C不允许对数组的大小作动态定义。
15.在定义数组时,将定义的“元素个数”误认为是可使的最大下标值。
main()
{ static int a[10]={1,2,3,4,5,6,7,8,9,10};
printf("%d",a[10]);
}
C语言规定:定义时用a[10],表示a数组有10个元素。其下标值由0开始,所以数组元素a[10]是不存在的,属于数组越界,系统并不提示错误。

网友:
16.初始化数组时,未使用静态存储。
int a[3]={0,1,2};
这样初始化数组是不对的。C语言规定只有静态存储(static)数组和外部存储(exterm)数组才能初始化。应改为:
static int a[3]={0,1,2};
17.在不应加地址运算符&的位置加了地址运算符。
scanf("%s",&str);
C语言编译系统对数组名的处理是:数组名代表该数组的起始地址,且scanf函数中的输入项是字符数组名,不必要再加地址符&。应改为:
scanf("%s",str);
18.同时定义了形参和函数中的局部变量。
int max(x,y)
int x,y,z;
{z=x>y?x:y;
return(z);
}
形参应该在函数体外定义,而局部变量应该在函数体内定义。应改为:
int max(x,y)
int x,y;
{int z;
z=x>y?x:y;
return(z);
}
19.对应该有花括弧的复合语句,忘记加花括弧。
如:
s=0;
I=1;
while(I<=100)

s+=I;

I++;

本意是实现1+2+…+100但上面的语句只是重复了sum+I的操作,而且循环永不终止(死循环)。因为作为循环记数变量的I始终没有改变。如果改成:
s=0;
I=1;
while(I<=100)

{ s+=I;

I++;}

就能实现本意了。
20.引用数组元素时误用了圆括弧。
如:
main()
{int I,a[5];

for(I=0;I<5;I++)
scanf(“%d”,&a(I));

}
C语言中对数组的定义或引用数组元素时必须用方括弧。
21.函数的实参和形参类型或数量不一致。
如:
main()
{int a=5,b=8,c;

c=fun(a,b);

}
fun(float x)
{

}
实参a、b定义为整型,形参x为实型。并且实参有两个而形参只有一个。这种类型的错误在江苏省计算机等级考试(二级C语言)的改错误题中经常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