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C51初始化代码 Startup解释

楼主:
;------------------------------------------------------------------------------
;  STARTUP.A51:  用户上电初始化程序
;------------------------------------------------------------------------------
;
;  用户定义需上电初始化的内存空间
;
;  使用以下EQU命令可定义在CPU复位时需用0进行初始化的内存空间
;
;;      ; IDATA 存储器的空间的绝对起始地址总是0.;
IDATALEN   EQU  80H   ; 需用0进行初始化的IDATA存储器空间的字节数
;
XDATASTART   EQU   0H   ; XDATA存储器空间的绝对起始地址
XDATALEN   EQU   0H   ; 需用0进行初始化的XDATA存储器的空间字节数.
;
PDATASTART   EQU   0H   ; PDATA存储器的空间的绝对起始地址
PDATALEN   EQU   0H   ; 需用0进行初始化的PDATA存储器的空间字节数.
;
;  注意:   IDATA 存储器的空间在物理上包括了8051单片机的DATA和BIT存储器空间.
;           听 说 至少要保证与C51编译器运行库有关的存储器的空间进行0初始化 不知是否
;------------------------------------------------------------------------------
;
;  再入函数模拟初始化
;
;  以下用EQU指令定义了再入函数模拟堆栈指针的初始化
;
;  使用SMALL存储器模式时再入函数的堆栈空间 .
IBPSTACK   EQU   0   ; 使用SMALL存储器模式再入函数时将其设置成1.
IBPSTACKTOP   EQU   0FFH+1   ; 将堆栈顶设置为最高地址+1.
;
;  使用LARGE存储器模式时再入函数的堆栈空间.;  使用LARGE存储器模式时再入函数的堆栈空间.
XBPSTACK   EQU   0   ; 使用LARGE存储器模式再入函数时将其设置成1.
XBPSTACKTOP   EQU   0FFFFH+1; 将堆栈顶设置为最高地址+1.
;
; 使用COMPACT存储器模式时再入函数的堆栈空间.; 使用COMPACT存储器模式时再入函数的堆栈空间.
PBPSTACK   EQU   0   ; 使用COMPACT存储器模式再入函数时将其设置成1.
PBPSTACKTOP   EQU   0FFFFH+1; 将堆栈顶设置为最高地址+1.
;
;------------------------------------------------------------------------------
;
;  使用COMPACT存储器模式时64K字节XDATA存储器空间的分页定义
;
;  以下用EQU指令定义PDATA类型变量在XDATA存储器空间的页地址
;  使用EQU指令定义PFAGE时必须与L51连接*PDATA指令的控制参数一致
;
PPAGEENABLE   EQU   0   ; 使用PDATA类型变量时将其设置成1.
PPAGE      EQU   0   ; 定义页号.
;
;------------------------------------------------------------------------------
       NAME   ?C_STARTUP; 模块名为 ?C_STAUTUP
?C_C51STARTUP   SEGMENT   CODE      ; 代码
?STACK      SEGMENT   IDATA     ; 堆栈
       RSEG   ?STACK      ; 堆栈
       DS   1
       EXTRNEXTRN CODE  ((?C_START))   ; 程序开始地址
       PUBLIC   ?C_STARTUP
       CSEG   AT   0x8000  ;  定义用户程序的起始地址,用MON51仿真器时可能有用
?C_STARTUP:   LJMP   STARTUP1
       RSEG   ?C_C51STARTUP
STARTUP1::
;
; 初始化串口
       MOV     SCON,#40H
       MOV   TMOD,#20H
       MOV   TH1,#0fdH
      SETB   TR1
      CLR   TI
;  单片机上电IDATA内存清零 如果不需要上电清零IDATA 可以注销IF到IFEDN之间的话句
;  或者修改IDTALEN的长度 为了具有掉电保护功能 不知IDTALEN多长为好
IF IDATALEN <> 0
       MOV   R0,#IDATALEN - 1
       CLR   A
IDATALOOP:   MOV   @R0,A
       DJNZ   R0,IDATALOOP
ENDIF
;
;  单片机上电XDATA内存清零 如果不需要上电清零XDATA 可以注销IF到IFEDN之间的话句
;  或者修改XDATALEN的长度
IF XDATALEN <> 0
       MOV   DPTR,#XDATASTART
       MOV   R7,#LOW  ((XDATALEN)
   IF  (LOW  (XDATALEN) <> 0
       MOV   R6,#(HIGH  (XDATALEN) +1
   ELSE
       MOV   R6,,#HIGH ((XDATALEN)
   ENDIF
       CLR   A
XDATALOOP:   MOVX   @DPTR,A
       INC   DPTR
       DJNZ   R7,XDATALOOP
       DJNZ   R6,XDATALOOP
ENDIF
;
;  送PDATA存储器页面高位地址
IF PAGEENABLE <> 0
       MOV   P2,#PPAGE
ENDIF
;
;  单片机上电PDATA内存清零 如果不需要上电清零XDATA 可以注销IF到IFEDN之间的话句
;  或者修改PDATALEN的长度
IF PDATALEN <> 0
       MOV   R0,#PDATASTART
       MOV   R7,#LOW  (PDATALEN)
       CLR   A
PDATALOOP:   MOVX   @R0,A
       INC   R0
       DJNZ   R7,PDATALOOP
ENDIF
;
;  设置使用SMALL存储器模式时再入函数的堆栈空间.
IF IBPSTACK <> 0
EXTRN DATA  (?C_IBP)
       MOV   ?C_IBP,#LOW IBPSTACKTOP
ENDIF
;
;  设置使用LARGE存储器模式时再入函数的堆栈空间.
IF XBPSTACK <> 0
EXTRN DATA  (?C_XBP)
       MOV   ?C_XBP,#HIGH XBPSTACKTOP
       MOV   ?C_XBP+1,#LOW XBPSTACKTOP
ENDIF
;
;  设置使用COMPACT存储器模式时再入函数的堆栈空间.
IF PBPSTACK <> 0
EXTRN DATA  (C_PBP)
       MOV   ?C_PBP,#LOW PBPSTACKTOP
ENDIF
;
;  设置堆栈的起始地址
       MOV   SP,#?STACK-1   ; 例如 MOV  SP,#4FH;

; This code is required if you use L51_BANK.A51 with Banking Mode 4
; 如果你的程序使用了Mode 4 程序分组技术 请启动下面的程序,不会吧你的程序超过64K 利害
; EXTRN CODE (?B_SWITCH0)
;               CALL    ?B_SWITCH0      ; init bank mechanism to code bank 0
;;                 程序从第一组bank 0 块开始执行
; 跳转到用户程序MAIN函数
       LJMP   ?C_START
       END
       ;lINSHENGFE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