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2条I/O脚接六个按键的电路设计及源程序

楼主: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IO1=P1^6;
sbit IO2=P1^7;
uchar keybuf,keydat;
bit bkeyok;
void delay_us(unsigned int n)
{
    while(--n);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n)
{
    do
    {
        delay_us(1000);
    }
    while(--n);
}
bit scan_key(void)
{
    uchar tempkey;
    IO1=1;IO2=1;
    if(!IO1)
    {
        if (!IO2)
            tempkey=3;
        else
            tempkey=2;
    }
    else
    {
        if (!IO2)
            tempkey=1;
        else
        {
            IO1=0;
            if (!IO2)
            {
                IO1=1;IO2=0;
                if (!IO1)
                    tempkey=4;
                else
                    tempkey=6;
            }
            else
            {
                IO1=1;IO2=0;
                if (!IO1)
                    tempkey=5;
                else
                    tempkey=0;
            }

        }
    }
    IO1=1;IO2=1;
    if((keybuf !=0) && (keybuf == tempkey))
    {
        bkeyok=1;
        keydat=tempkey;
    }
    keybuf=tempkey;
    return(bkeyok);
}
uchar read_key(void)
{
    bkeyok=0;
    return(keydat);
}
void doanything(uchar key)
{
    //----------按键处理只有有按键并正确消抖时才会进入,功能自己随便写
    ;
}
void main(void)
{
    while(1)
    {
        if(scan_key())
            doanything(read_key());
        delay_ms(10);
    }
}

网友:
用这个图大家容易理解点
基本上其理念是根据输出输入对应
1输出11,得到输入11,10,01,00
2输出10,得到输入10,00
3输出01,得到输入01,00

相应的,在1时,当按下K1时得到01,当按下K2时得到10,当按下K3时得到00,当按下K4、K5、K6时得到11,
在2时,当按下K2、K5时得到10,当按下K1、K3、K4、K6时得到00,
在3时,当按下K1、K6时得到01,当按下K2、K3、K4、K5时得到00,

假设,式子中各种输入输出对应状态分别为定义为1、2、3、4、5、6、7、8
那么可归纳如下
K1     1、6、7
K2     2、5、8
K3     3、6、8
K4     4、6、8
K5     4、5、8
K6     4、6、7

有此可知,K1、K2、K3在一般情况可直接由第一种输出得出。K4、K5、K6则需要较复杂扫描步奏。
由上述逻辑可知,当I/O1接在中断中时,K1、K2、K3是可以产生中断的按键,因此也可以做中断唤醒用,但K4、K5、K6无中断唤醒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这个图大家容易理解点

呵呵,感谢提供图。

网友:
据说两个IO最多得到8个按键,但目前没有实际验证,希望大家等待我们的按键教学活动

网友:
不知道一根IO接六个键是怎么个接法.

网友:
一根IO……?恐怕只有带AD的才行吧!

网友:
单IO实现多按键都是AD按键或AD按键的变种。
或者可以使用ONE-WIRE总线扩展的按键处理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