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按键程序设计

楼主:
按键程序设计,可以处理加速键、一键多功能等情况
后面有P1口行列式键盘程序实例

设计按键程序的思路

1、一般都不在键盘程序中延时,而是通过隔一段时间调用(比如10毫秒)来扫描按键,以尽量释放CPU资源;
2、所有键盘程序基本上都是一个模式,可以处理加速键、一键多功能等情况;
3、对外接口只有2个,换用不同硬件的键盘只需把该键盘程序加入工程编译即可,其他不需要作任何改动,非常方便。

基本上都是一个模式:
有键?--YES——和上次相同?--No--Keyold=0;退出
  |      |
  |     YES--Keyold++;
  |      |
  |     Keyold==首键延时KEYDELAY?--No--退出
  |      |
  |     YES--Keyok=1;     //按下不放一定时间发首键,后面发加速键
  |            保存键值到Keydata;(必要时译码)
  |            Keyold=KEYDELAY-KEYLOOP(按住不放的延时);--退出
  No--Keyold==0?--YES--退出
           N0--Keyok=1;    //不为0说明按了键再放开,当然作按键有效处理
                 保存键值到Keydata;(必要时译码)
                 Keyold=0;--退出

所有键盘程序对外接口:
unsigned char KeyGetcode(void)        //返回按键码
{
    key_ok=0;
    return(key_data);
}

bit KeyTest(void)            //检查有无按键
{
    KeyScan();            //键扫描
    return(key_ok);
}

//--------------------------------------------------------------------------//
//                                源程序大公开                              //
//                    (c) Copyright 2001-2005 xuwenjun                     //
//                            All Rights Reserved                           //
//                                    V1.00                                 //
//--------------------------------------------------------------------------//
//标 题: P1口行列式键盘程序                                                //
//文件名: xwj_hlkey.c                                                       //
//版 本: V1.00                                                             //
//修改人: 徐文军                         E-mail:xuwenjun@21cn.com           //
//日 期: 05-05-13                                                          //
//描 述: P1口行列式键盘程序                                                //
//声 明:                                                                   //
//        以下代码仅免费提供给学习用途,但引用或修改后必须在文件中声明出处. //
//        如用于商业用途请与作者联系.    E-mail:xuwenjun@21cn.com           //
//        有问题请mailto
xuwenjun@21cn.com   欢迎与我交流!                  //
//--------------------------------------------------------------------------//
//老版本: 无                             老版本文件名:                      //
//创建人: 徐文军                         E-mail:xuwenjun@21cn.com           //
//日 期: 05-05-13                                                          //
//--------------------------------------------------------------------------//
#i nclude
#i nclude "xwj_hlkey.h"                //  P1口行列式键盘  //
//#i nclude "xwj_bp.h"                //峰鸣器

#define KEYDELAY 25    /*首键延迟次数*/
#define KEYLOOP 10    /*连续键间隔次数,需小于KEYDELAY*/
unsigned char key_bak;
unsigned char key_temp;
unsigned char key_old;
unsigned char key_data;
bit key_ok;

    //  P1口行列式键盘  //
#define KEYPIN_L  P1               // 定义键扫描列端口为 P1低四位输入  //
#define KEYPIN_H  P1              // 定义键扫描行端口为 P1高四位扫描输出  //

    //内部私有函数  //
unsigned char fnKeycode(unsigned char key);     //  根据键盘映射表输出顺序键值            //

    //  P1口行列式键盘  //
//---------------------------------------------------------------------------//
void KeyScan(void)                    //键扫描
    {
    unsigned char sccode,recode;
    KEYPIN_L = KEYPIN_L|0x0f;                    //  P1低四位为列线输入         //
    KEYPIN_H = KEYPIN_H&0x0f;                    //  P1高四位为行线发全零扫描码 //
    if ((KEYPIN_L&0x0f) !=  0x0f)    //有键按下
        {
        key_temp = 键值;             //键扫描,获得键值
        if (key_temp == key_bak)
            {
            key_old++;
            if (key_old==KEYDELAY)                //连续键,不要则把此if屏蔽
                {
                key_ok=1;
                key_data=fnKeycode(key_temp);    //键*
                key_old=KEYDELAY-KEYLOOP;
            }
        }
        else
            {
            key_old=0;
            key_bak=key_temp;
        }
    }
    else                            //键抬起
        {
        if (key_old)
            {
            key_ok=1;
            key_data=fnKeycode(key_temp);    //键*
/*            if (key_old==100)                //加上时间,不同时间不同功能,与连续键冲突
                {
                bp(1);
                key_data    +=    0x10;
            }
            if (key_old==200)
                {
                bp(2);
                key_data    +=    0x20;
            }
*/
        }
        key_old=0;
    }
    KEYPIN_H = KEYPIN_H|0xf0;
}

//---------------------------------------------------------------------------//
unsigned char KeyGetcode(void)        //返回按键码
{
    key_ok=0;
    return(key_data);
}

bit KeyTest(void)                //检查有无按键
{
    KeyScan();            //键扫描
    return(key_ok);

网友:
顶顶,各种顶,超级顶,真是太好了!!!

网友:
多看看別人寫的技巧
感謝

网友:
要好好结合自己的程序运用,谢谢!

网友:
顶顶,各种顶,超级顶,真是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