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的ISP,IAP编程是什么意思

楼主:
ISP:in system programming,写入器将code烧入,不过,芯片可以在目标板上,不用取出来,在设计目标板的时候就将接口设计在上面,所以叫"在系统编程",即不用脱离系统;
IAP: in applicatin programming 在应用编程,有芯片本身(或通过外围的芯片)可以通过一系列操作将code写入,比如一款支持Iap的单片机,内分3个程序区,1作引导程序区,2作运行程序区,3作下载区,芯片通过串口接收到下载命令,进入引导区运行引导程序,在引导程序下将new code内容下载到下载区,下载完毕并校验通过后再将下载区内容复制到2区,运行复位程序,则Iap完成;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IAP可以做远程升级程序!

网友A:
这个应该都知道意思吧,不过真正用IAP的人不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都知道意思吧,不过真正用IAP的人不多吧。

STC51就是用的IAP,现在一般51学习板都是用的STC单片机

网友:
咱EEWORLD的影响也很深了
我在谷歌搜IAP      最后还是在咱坛子里找到答案,:D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哈 这咱得感谢tiankai 分享了这个话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错不错,扫盲贴啊

网友:
感谢了楼主扫盲,我把这段记到我的博客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