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交流电的平均值与有效值

楼主:
有人置疑“交流平均值为0”的说法,这个说法其实是没问题的。这是“原本”的概念。函数x的平均值就是数学期望值E【x】,“纯交流信号”又可以称为“零均值信号”或“无偏信号”。
但对交流电,有时也指正半周的内的平均值,这是一种习惯。因为大家都知道“交流平均值为0”,所以实用中把“交流电的平均值”理解为“有用的那个平均值”,即“假设把它全波整流后的平均值”。我觉得关系就是这样。

这个问题首先要分清“整流”电路和“整流滤波电路”。

假设原始交流电为sinωt,峰值VP为1,有效VRMS值为0.707。所谓RMS即均方根值,即VRMS=(∫sin2ωt)/T,T→∞,这也是“有效值”的严格术语,它反映了“能量”的本质即幅度的平方。

全波整流电路:
全波整流就是求绝对值,所以:
平均值V’AVG=E[|sinωt|]=2/π=0.6366=0.9VRMS
有效值V’RMS=VRMS(因为绝对值函数保守能量,或者| sinωt |2=(sinωt)2)

全波整流+滤波电路:
容易糊涂的地方在于通常认为“滤波=平滑=取平均”,既然是“绝对值+平均”,那滤波不正是求出了上面的“E[|sinωt|]”吗?是的,如果全波整流后在加个正规的LPF,那的确是E[·]。
但此“滤波”非彼“滤波”。这个“滤波”是工程师的通俗用语,其严格名词是“峰值保持器”。
整流是非线性运算,这个非线性电路与电容器配合,实现的并不是“正规的”LPF,而是“保持正最大值”,空载下得到的是直流波形,所以:
瞬时值=平均值=有效值=VP

带负载(假设为纯电阻R)就近似是个“周期充放电电路”,充电阶段波形完全跟踪|sinωt|,放电阶段就是个RC指数衰减曲线。知道R,甚至可以给出整个波形的理论公式。但为了方便,一般认为放电过程近似恒流放电,也就是直线下降:斜率K=ΔV/Δt≈dV/dt=I/C,波形近似为锯齿波。锯齿波的最高点VMAX=VP,峰-峰值(纹波)VR=ΔV=KΔt,Δt就是“半周期T/2”,所以:
VR=ΔV=KΔt=(I/C)(T/2)=IT/2C
最低点VMIN=VMAX-ΔV
平均值V”AVG≈(VMIN+VMAX)/2=VMAX-ΔV /2=VP-IT/4C
有效值V”RMS≈V”AVG(当纹波不大时,忽略“高阶小量”。它的极限情况很容易理解:直流的有效值就是它本身)

网友:
楼主请问,整流后加上滤波,你说是要保持峰值,
那最后得到的是平均值 还是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