闂備礁鎼ˇ顖炴偋閸℃鑰块弶鍫氭櫆椤洟鏌i悢铏光€�

楼主:
闂備浇宕甸崑鐐电矙閹寸偟闄勯柡鍐ㄥ€荤粻鏃堟煟閺傛寧鍟為柛搴e枛閺岋繝宕橀妸銉㈠亾瑜版帒姹查柨鐕傛嫹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PAL制式显示FPGA实现问题
eeleader
eeleader

网友A(2010-03-31):
PAL制式显示FPGA实现问题
FPGA写了个PAL制式隔行扫描的显示模块,使用的是50HZ的帧频,产生奇偶场的复合消隐和复合同步控制信号,并送给DAV7123显示,但是在监视器上发现显示图像在上下抖动,但是接到LCD显示器上却只看到图像在左右晃动(图像数据本身无问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呀?我还专门用摄像机产生的信号和用FPGA生成的信号用示波器做过对比,没看到有差异,但是摄像机接到监视器上就没有上下抖动的现象。请各位指点迷境呀!!谢谢
信号
监视器

网友B:
附上程序看下

网友(2011-03-24):
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么?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