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的效率如何提高

楼主:
希望大家给我建议一下,从哪些方面可以提高开关电源的效率,达到88%,不甚感激

网友:
没实际做过,一般的说法是

●作为开关管的FET的导通电阻选得越小,则损耗越小;
●续流二极管的正向压降选得越小,则损耗越小;
●电感的线径越粗,线圈电阻越小,则损耗越小;
●振荡频率太高则损耗会增大,但因高频电感取值可以小,绕组的圈数少则损耗也小,这里需统筹考虑。

网友:
想要提高开关电源的效率首先得知道都哪里有损耗,都有什么类型的损耗,比如说开关管,它在开通瞬间,导通过程中,关断瞬间都会产生损耗,再说变压器,铜损和铁损都是损耗,再说输出端,输出整流管会有损耗。
所以不同的损耗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掉,开关瞬间损耗可以通过软开关技术降低,导通损耗可以通过选用低导通电阻的FET或低导通压降的IGBT,铜损可以通过降低线圈电阻来降低,但并不是无限制的增加线圈的直径,因为开关电源都工作在高频段,趋肤效应在这里面已经非常明显了,太粗的线径对降低阻抗作用很有限。好多都是用多股一定直径的线圈并绕,还有一种就是用铜带来做线圈,因为它的表面积足够大。铁损就得通过选用损耗小一点的磁芯来降低了,还有就是在满足条件的情况下,尽量选用体积小的磁芯,因为磁芯的损耗和体积有关。输出整流管损耗在低输出电压的情况下可以使用同步整流显著提高效率。至于具体的楼主还是多看一些书吧,不是一两句话能说得明白的。

网友:
真不是几句话能说明白的?推荐一本书看看
高效率开关电源设计与制作
  作 者:陈永真
  出版社: 中国电力出版社

网友:
谢谢大家推荐

网友:
我推荐一本书吧,《现代高频开关电源技术及应用》,作者:刘凤君,电子工业出版社,很厚的一本书,讲的东西也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