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的控制

楼主:
用的是直流电机,信号由PWM来控制,采用H桥驱动,经过齿轮箱,把旋转运动转化为直线运动,负载是控制弹簧的开度。

有人告诉我,电机的电压越大,电流越小,这是为什么?

当电机扭矩不够大,带不动负载时,电机是什么状态,转还是不转?

当电机把负载,例如弹簧的开度,打开到一定程度时,如果这时需要保持这个开度,那么电机是不是需要保持住当前的电压,以保证

输出的扭矩,使之和负载的扭矩相平衡,使之不动,可以这么理解吗?再有就是在这个状态下,电机是转还是不转?

当把负载运行到某种状态下,例如弹簧压缩4mm时,我需要使之恢复到2mm,那么此时电机需要反转,弹簧的力矩势必会作用在电机上

,此时如何能保证电机的稳定运行,使之不受弹簧力的影响?

谢谢各位高手了,请指点迷津。

网友:
首先很明确的告诉你,电压越大电流越小的想法有问题,这样的结论只在电机不正常工作状态时才成立,也就是刚开始加电压的时候电机还没有转动,这时就是线圈的直流电阻,此值很小,所以电流会大一些,当电压加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电机开始转动,电流下降,因为转动过程中会产生感生电动势,相当于变相的降低了线圈直流电阻上的电压,所以电流才下降,但此后随着电压的加大电流也在增大,因为电压越大,转得越快,克服磨擦力作功就越多,楼主还是自己试验一下就知道了。
其次,当电机扭矩不够带不动负载时,电机一般都会降速,直到把电机憋住,这样就危险了,容易烧坏电机。
第三,只用电机产生扭矩的方法是不可取的,很容易烧坏电机。即然是用电机去压缩弹簧,这样就好说了,一般的电动顶杆应该都有自锁功能,也就是说一旦电机停转,在杆上的力是不可能推得动电机的。只是不知道楼主见没见过一些玩具上也有这种机构,电机轴上不是普通意义上的齿轮,而是一个螺旋状的结构,此螺旋驱动杆前进后退。但是不论你在杆上用多大的力都不会使电机转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