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地线与零钱接反会怎么样

楼主:
内容:如题,请教大侠

网友:
那得看看是什么设备了

网友:
有零线的地方一般都是单相民用电,进户配电箱内按规范应有漏电保护器,当地线与零线接反,火线经地线行成回路后,在回路电流15mA时跳闸!!!

如果没有这个漏电保护器,两线制的电器可以正常工作,此时电表是不会转的,也就是一种窃电行为!!!

进户的零线其实是配电系统中三相变压器输出绕组Y型接法的中线,当三相负载不平衡时,中线对地是有电流的,也就说此时的零线也是火线,地线与零线接反的后果就是电器外壳带电!!!

网友:
好奇楼主想用来干嘛 ?呵呵

网友:
对于生手 是很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