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多个并在一起,连线短能读出来,线长了就读不出来怎么办?[已解决]

楼主:
DS18B20多个并在一起,用的rom搜索功能搜出id然后分别读取温度,连线(30cm)短就能读出来,线长(80cm)了就读不出来怎么办?外接4.7k上拉电阻也不见效果。
线短能读出来说明我的读写函数、rom搜索都是正确的,那还差什么事呢?下面是我的读写程序,麻烦做过长距离多个并联的大侠给点指点
/*===================================================================
// 函数功能:判断总线应答
// 输入参数:void
// 返回参数:unsigned char true为应答//如果总线上有18b20则返回0
===================================================================*/
unsigned char ds1820_rst(void)
{
  unsigned char ack = 1;
  unsigned char i = 0;
cli();
  SET_DIR_1WIRE;     //Maga16控制总线
  SET_OP_1WIRE;     //
  CLR_OP_1WIRE;     //强制拉低
  _delay_us(600);     //480us~600us
  SET_OP_1WIRE;     //
  CLR_DIR_1WIRE;   //释放总线,总线自动上拉
  _delay_us(50);     //15~60us
sei();
for(i = 250;i > 1;i--)
{
  ack = CHECK_IP_1WIRE;
if(ack == 0)
break;
}
  SET_DIR_1WIRE;
  SET_OP_1WIRE;

  _delay_us(240);     //240us
if(ack == 0)
{return 0;}
else
{return 1;}
}

/*===================================================================
// 函数功能: 从 1-wire 总线上读取一个字节
// 形参: void
// 返回: unsigned char 读到的值
===================================================================*/
unsigned char read_1820(voi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value = 0;
cli();
  for(i = 8; i > 0; i--)
  {
    value >>= 1;           // low bit first
    SET_OP_1WIRE;
    CLR_OP_1WIRE;               // pull DQ low to start timeslot
    _delay_us(3);
    SET_OP_1WIRE;
    CLR_DIR_1WIRE;           // release bus
    _delay_us(15);
    if(CHECK_IP_1WIRE)
    value |= 0x80;
    _delay_us(100);
    SET_DIR_1WIRE;
    _delay_us(5);           // time interval
  }
sei();
  return(value);
}
/*===================================================================
// 函数功能: 向 1-WIRE 总线上写一个字节
// 形参: value 写到总线上的值
// 返回: void
===================================================================*/
void write_1820(unsigned char value)
{
  unsigned char i;
cli();
  SET_DIR_1WIRE;
  for(i = 8; i > 0; i--)
  {
    if(value & 0x01)
  {
        CLR_OP_1WIRE;             // pull DQ low to start timeslot
        _delay_us(10);
        SET_OP_1WIRE;
        _delay_us(100);
  }
    else
  {
        CLR_OP_1WIRE;             // pull DQ low to start timeslot
        _delay_us(100);
        SET_OP_1WIRE;
        _delay_us(10);
  }
    value >>= 1;
  }
sei();
}
/*===================================================================
函数功能:写一个位
输入参数:unsigned char *tp
返回参数:void
备   注:
程序编制:孙可
修改日期:2009.10.28
===================================================================*/
void WriteB20Bit(unsigned char *tp)
{
  if((*tp)& 0x01)
{
CLR_OP_1WIRE; // pull DQ low to start timeslot
_delay_us(1);
SET_OP_1WIRE;
_delay_us(60);
}
else
{
CLR_OP_1WIRE; // pull DQ low to start timeslot
_delay_us(60);
SET_OP_1WIRE;
_delay_us(10);
}
}
/*===================================================================
函数功能:读一个位
输入参数:unsigned char *tp
返回参数:void
备   注:
程序编制:孙可
修改日期:2009.10.28
===================================================================*/
void ReadB20Bit(unsigned char *tp)
{
  SET_DIR_1WIRE;
CLR_OP_1WIRE; // pull DQ low to start timeslot
_delay_us(3);
SET_OP_1WIRE;
CLR_DIR_1WIRE; // release bus
_delay_us(10);
if(CHKBIT(DS18B20_PIN,DS18B20_DQ))
{(*tp)|=0x80;}
_delay_us(60);
SET_DIR_1WIRE;
_delay_us(60); // time interval

网友:
是驱动能力的问题,每个18B20在温度转换期间工作电流要大于1MA,用户1个上拉电阻无法提供足够能量,
两种解决办法:
1、在每个18B20的数据线上都加1个上拉电阻
2、另一种办法是在进行温度转换时,用低导通三极管或者mosfet把数据线直接拉到VCC以提供足够的电流

网友:
我再看看时间能不能调整一下,同样的硬件别人的程序能识别出来两个传感器,我的就不行。

网友:
这种短线能工作长线不能工作往往是时序有问题,调整时序,用示波器观察长线时传感器管脚上的时序波形。

网友:
应该是时序问题,调整一下看看。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是复位函数中那个240US时间短了,我改成410就好了。谢谢上面热心回答的朋友们!
/*===================================================================
// 函数功能:判断总线应答
// 输入参数:void
// 返回参数:unsigned char true为应答//如果总线上有18b20则返回0
===================================================================*/
unsigned char ds1820_rst(void)
{
  unsigned char ack = 1;
  unsigned char i = 0;
cli();
  SET_DIR_1WIRE;     //Maga16控制总线
  SET_OP_1WIRE;     //
  CLR_OP_1WIRE;     //强制拉低
  _delay_us(600);     //480us~600us
  SET_OP_1WIRE;     //
  CLR_DIR_1WIRE;   //释放总线,总线自动上拉
  _delay_us(50);     //15~60us
sei();
for(i = 250;i > 1;i--)
{
  ack = CHECK_IP_1WIRE;
if(ack == 0)
break;
}
  SET_DIR_1WIRE;
  SET_OP_1WIRE;

  _delay_us(240);     //240us
if(ack == 0)
{return 0;}
else
{return 1;}
}

网友:
应该是驱动的问题,增加线路的驱动能力

网友:
你这个是典型串行信号传递中的星型接法,这是串行接口要尽量避免的问题。但如果你非要这样,那给你说几种方法。首先要做的是对每个端口匹配,避免相互形成震荡,其次最长两根分支不能超过5M,第三根据不同长度配置时序,因不同长度时序传递是不一样的。
我曾遇到最多这样的并联分支是8路5M,再多还没见过

网友:
顶一个,太好了

网友:
楼主,能不能介绍下设定报警上下限值的方法还有读写地址操作,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