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提高三极管的集电极电流Ic有什么好办法呢?

楼主:
如果基极电流不变,而又要提高集电极的电流,那么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电路呢?

网友:
简单,击穿它!

用复合管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击穿,那不是坏了吗。除了复合管还有别的方式吗

网友:
击穿是玩笑

 三极管在放大、饱和时Ic≦β×Ib,所以除去温漂的因素,严格说在基流已定的情况下无法再增加集电极电流了,用复合管“增加”的电流其实是从另一管子的集电极走的。
 方案是要按需求设计的,如能指出具体用途来或许还能想出其他办法。

网友:
增强散热或者采用降温!

网友:
.

对任何成品,能改变的只是系统对讯号强度的需求,用「再生」可减少讯号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