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自学-常用plc控制回路介绍(有图有真相)

楼主:
1  启保停电路

该电路实现线圈(电机)的启动,保持和停止功能。实现了断电保持(意思是启动触点断开,电机也仍然运行)。这个是比较常用的一段电路图。I1.0为启动,I1.1为停止。

2   多点启保停电路

与上面的启保停电路类似,更进一步地实现了多点控制。意思是多点控制断,多点控制启动。

3  互锁控制电路

用在一组相反控制,比如电机的正反接触器等等。比如Q0.1和Q0.2线圈,Q0.1的一个常闭触点接在Q0.2回路中,Q0.2同样,即可以实现互锁。

例子中互锁电路再加一个启保停,即实现了电机的正反转起停控制。

4  周期闪烁电路

周期地输出高电平和低电平,这两个高低波输出时间的长度由两个定时器决定。

如果需要两个输出端闪烁,即只需要在当中串一个定时器,形成顺连即可以了。

5  定时器接力电路

这个接力电路主要用在一些步进工序当中,入A动作开始运行10S后B开始动作,B动作5S后,C开始动作。C动作3S后再循环。

如此一个接力动作,即需要接力电路来控制接力的时间点。基本上也是顺接的一个意思。

这种电路中比较主要的一点是最后一个定时器,它的输出是控制第一个定时器的一个常开触点,如此来构建一个循环。因为当最后一个定时器有输出的瞬间,最后一个线圈得电,第一个定时器前面的常闭触点断开,定时器被清零,导致所有定时器清理,无输出,一个循环结束。当最后一个定时器被清理后,最后一个线圈失电,常闭触点又闭合,下一个周期开始。

网友A:
在点动控制电路中,通电后,按下启动按钮后,电动机不转,并且发出很大的噪声,用万用表检查电源进线端电压后发现:Uuv=380V,Uvw=220V,Uuw=220V,请问该故障原因是什么?

网友:
标记,PLC自学-常用plc控制回路介绍(有图有真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点动控制电路中,通电后,按下启动按钮后,电动机不转,并且发出很大的噪声,用万用表检查电源进线端电压后发 ...

这是缺相的表现呀。缺W相,或者W相和中性线短路。电路检修时这种问题经常遇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是缺相的表现呀。缺W相,或者W相和中性线短路。电路检修时这种问题经常遇到

能看到楼主的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看到楼主的图?

你没写过PLC程序吗?楼主的是程序是西门子PLC的,我也看不到楼主的图,但从输入输出的名称可以推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