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推荐一个伺服电机

楼主:
现在要寻找一款伺服电机,要求电压DC24V以下,功率10W以下就可以,体积尽量小的。有没有人用过,请帮忙推荐一款。

网友:
步进电机也可以,我就用来开门和关门

网友:
直流电机很好找的,最终执行机构的运动方式确定了没?减速机构你自己解决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主要是没有用过电机,所以有一些地方还是很不懂的,减速应该是就不用了,只是需要一个90度的转弯或者弧

网友:
大家觉得提一个步进电机给采购,都需要提那些参数呢?

网友:
如果只是开门关门,选伺服电机是不是有点浪费呢
选个普通的的小电机就可以了,就跟电子门那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