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印“SAL”,5脚贴片,封装跟SOT23差不多大,是啥型号?

楼主:
10芯积分

图示5个引脚位置,贴片的,封装跟SOT23差不多大。补充:刚才查了一下,这个封装是TSOP-5

关键的是上面就丝印了“SAL”,再无其他提示。呵呵

这是我在一个LED驱动器上看到的,很是好奇,不知道大家看见过没有?

网友:
这种封装的升压芯片很多的

网友:
凭你的经验能猜出来是哪家公司么?

网友:
再补充哦

刚才我查了下,TSOP-5的封装引脚应该是这样子的。按照我看到SAL的位置摆放出来,我觉得是不是引脚号就对应不上了。

那么我怀疑会不会,SAL丝印错了呢?

网友A:
貌似是LM321,我再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貌似是LM321,我再查查

很感谢哦。
LM321的封装是SOT23-5,而且它的丝印是A63A。呵呵

网友:
找了一下午加一晚上,还是找不到。你还是拍张照片,我们确认下。

网友:
刚才拍了一下,相机调不了微距,呵呵,其实是我不会调,相机是朋友从日本寄过来的,全日文。

你按照TSOP-5封装能想象得到大小吧。

网友:
給个原理图我看看;没准我知道

网友:
类似WD2054的IC,恒流作用;你确定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