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2440板子上的PWM控制的蜂鸣器,现在我想让PWM信号从其他GPIO输出,在驱动程序中直接改了一下GPIO口,但是编译内核的时候出错了

楼主:
不知道还要修改其他的什么内容?有没有谁做过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把那个引脚定义一下啊!S3C2410_GPB1_TOUT0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个pwm输出管脚可以改吗?

网友:
PWM是通过引脚TOUT0~TOUT3输出的,而这4个引脚是与GPB0~GPB3复用的,因此要实现PWM功能首先要把相应的引脚配置成TOUT输出

网友:
我都忘记PWM是多少位的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知道了,谢谢!

网友:
赛威产品的PWM调光/模拟调光 SFL678产品成熟技术方案全套资料,1299968664@qq.com

赛威产品的PWM调光/模拟调光 SFL678产品成熟技术方案全套资料,1299968664@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