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能学好plc

楼主(2010-04-03):
怎样才能学好plc
怎样才能学好plc?请大虾发言!
plc
大虾

网友A:
先看编程手册--了解一下
用plc搭建简单的电路试一下--深入了解
再看编程手册--再搭建电路
反复的实验,反复的看书,注意最基本的概念要弄清
熟悉以后找些习题来做,比如设计一个万能转换开关的程序
···
···
很熟悉了再做一些更难一些的程序,如n层电梯的plc控制
···
···
做通讯,接口
···
···
接触一下plc互联,大型plc,内部电路及程序,看看是怎么定义的
···
···
一般的工作都差不多可以应付了,以后再慢慢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