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步进电机编程问题

楼主(2010-04-03):
请问步进电机编程问题
请问大虾们怎样用编码器控制步进电机速度,怎么样写程序
编码器
步进电机

网友A:
实际该怎么控制要看电路构成
步进电鸡的转速由编码的更新速度决定,如果软件做,一般可用定时中断发编码,需要变速时(如启、停等)要做成每次中断的间隔时间不同:每次进入中断服务时输出一个编码,并设置下次的中断定时值。
不过软件做只能限于较低速的情况,速度太高的话处理时间会跟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