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门,请大虾指点!

楼主:
我想在半个时钟周期输出num,用如下语句
always@(posedge clk or posedge clk_re)
     num<=count;
clk_re是clk的反向信号,编译有问题,后修改为
always@(clk)
     num<=count;
功能仿真正确,但是下载到开发板不对,大虾指导下,除了倍频我该如何完成这个功能?always@()电平触发有什么缺点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下面这一句,相当是把时序逻辑当成组合逻辑来处理了。
always@(clk)
num<=count;
综合时,综合器一般不能做到满足同一时钟的上升沿和下降沿触发的。
恐怕只能倍频了。

网友:
这种写法不太好,我觉得你应该借鉴一下DDR是怎么实现的,你的目的就是双沿采样吧

网友:
always@(posedge clk or nogedge clk)
应该就能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