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设计真的需要synplify来做综合吗

楼主:
最近做的一个设计
如果用quartusII直接综合、布线,资源占用率在70%左右,
速度最快可以到130MHz左右;
但是如果用synplify综合,QII布线,资源占用大约上升10%,
速度降了20多M!
感觉在synplify里该设的优化条件都设置了,扇出10-50都试过,
怎么结果还是这么差?
现在真的是有点怀疑,FPGA设计到底有没有必要用synplify来做综合这步?
大家说说,你们一般都是怎么做的?是不是我哪个地方忽略掉了?

网友:
与写法关系大

我使用XILINX ,因为用它IP,所以选用XST

网友:
真是这样的话,synplify来综合,就不够好了
可Lattice的综合就是使用synplify的,不知道有没有做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