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与DSP无法通讯

楼主:
我用得CJ1M,设计本身是用422口与DSP通讯,通讯9次,每包250个字节,每次是PCL申请数据,dsp在发送一包,现象是发送完第一包,dsp正确接收到后,就不发送第二包的神情数据了,采用软件监视模式发现程序停留在PMCR那一行,而不是捕捉PMCR完成标志下降沿的那一行,我认为是第二次PMCR就完全不执行了。重新上电,发现连可以正确收发的第一包都不能收发了,程序直接停在第一次PMCR那一行,后来发现只有清除全部内存、刷新总线才可以正常运行,但也只是正确收发第一包。
我用另一组PLC模拟DSP的功能,两台PLC之间却可以正常收发多包,并正常结束程序。
请教有没有哪位高人知道这是哪里的问题,难道PLC与DSP通讯上还有设么特别的地方。

网友:
这个你还要检查一下是不是你的接受发送缓冲没有清,另外你的程序里面是否做好了校验?对协议的解析是不是又丢字节的情况?

网友:
422通讯我没做,我做的是485的,不过应该是一样的,需要看你的硬件是否做了自动流控制,希望对你有所帮助吧!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