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PC机与AT89S51串口通信为什么会错呢?

楼主:
各位高手,我上位机用的串口助手V2.2 下位机是51单片机,两个之间的硬件链接绝对正确,绝对可靠。且二个比特率都是9600,最常用最简单那种工作方式。用单片机向PC机发送数据永远正常,没有错误。

可是我做实验时候用串口助手发送4个16进制数 比如“F8 00 AA 8F”,51再把接收到的4个16进制数发送给PC,问题就出来了,串口助手显示的接收到的4个16进制数没有几次是正确的。我郁闷 这是为什么啊?我觉得是我51的接收程序有问题,可是我怎么也查不出来啊,请指教 谢谢。

代码:
void init_uart()            //初始化串口函数
{
  TMOD = 0x20;
  TH1 = 250;
  TL1 = 250;
  TR1 = 1;
  PCON = 0x80;
  SCON = 0x50;
}

void recev()    //接收程序
{
   RI = 0;
   while(!RI)
   sheet[0] = SBUF;
   RI = 0;

   RI = 0;
   while(!RI)
   sheet[1] = SBUF;
   RI = 0;

   while(!RI)
   sheet[2] = SBUF;
   RI = 0;

   while(!RI)
   sheet[3] = SBUF;
   RI = 0;

  }

开始我觉得上面这个这个程序不好,写成循环的也不行,望高手严厉批评
void recev()    //接收程序
{
   for(k=0;k<4;k++)
   {
     RI = 0;
     while(!RI)
     sheet[k] = SBUF;
   }

}

网友:
while(!RI)
会不会是分号问题,while(!RI);,然后再读SBUF。

网友:
LS说的对,应该是缺分号

网友:
问题解决了没?

网友:
需要事先了解一下pc的串口发送接收原理。
在通讯中最好做简单的协议来判断发送接收的起始和终止。因为串口发出的有可能是发送缓冲区中残余的部分,可能导致发生接收不一致的情况出现。
另外,单片机最好是使用接收中断来处理,while始终是不能及时响应数据的接收的!

网友:
等等啊

今天实习+开题审查

晚上再做实验看看,我觉得查询形式接收就应该没问题吧。楼上说的中断接收数据的形式我晚上也再试试

谢谢大家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读串口原则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