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虾按图给个元件列表

楼主:
要做个充电器,不知道与充电芯片相连的元件的参数.还有接口要接MICROUSB,有四条线,地线、读数据线、写数据线、+5V线
,就直接把OUT接在5V线上就可以了贝?

网友:
楼主是想要做一个USB的充电器吧,把USB的+5V接到电路图中的INPUT上,锂电池接在OUTPUT上,接反了是没有用的。一定要搞清楚电流的流向。。。

网友:
从USB外端取电源即可,把他当做一个恒压源,当然要注意他的输出功率限制,不要过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数据我找到了,就在PDF里,两位可以告诉我电容,电阻,是如何取得那些数据的么,不想只是知其然不知所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数据我找到了,就在PDF里,两位可以告诉我电容,电阻,是如何取得那些数据的么,不想只是知其然不知所以

数据手册里有说明的,有些是要根据里面的公式计算出来的,有些是测试出来的一个范围取值。

网友:
回复 网友C:

哦,谢谢.还想问下,那个MOSFET和肖特基二极管具体应该什么型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