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定内部 定时器的值??

楼主:
现在 我想 在外部 设定  PLC内部的值,比如说  设定 T0的时间    应该需要什么外部 设备??要如何使用??? 除了触摸屏

网友:
三菱的可以PLC编程许口旁边的小的电位器调节,指令参考FX编程手册

网友:
用软件测试就可以设其值

网友:
西门子S7-200或三菱FX系列都有模拟量电位器的啊。就用这个就可以了,调的时候用小螺丝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