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标上的旋转编码器的电路连接和编程应用

楼主:
unsigned char PreA,PreB;
sbit Key_UP=P0^0;
sbit Key_DW=P0^1;
void KeyWheel()
{
if(PreA!=Key_UP)
{
     PreA=Key_UP;
     if((Key_UP==1&&Key_DW==0)||(Key_UP==0&&Key_DW==1))
     {
         //反转处理
         //if(CurrentSet>0.0)
         //CurrentSet-=0.1;
     }

  }
if(PreB!=Key_DW)
{
     PreB=Key_DW;
     if((Key_DW==1&&Key_UP==0)||(Key_DW==0&&Key_UP==1))
     {
           //正转处理
           //if(CurrentSet<32)
           //CurrentSet+=0.1;
     }
  }
}

网友:
good,值得一试。

网友:
得试一试

网友:
1脚接地的脉冲波形不好 计数不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