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相敏检波中的积分电路

楼主:
下图是一个相敏检波的基本方框图  小弟就是不明白 图中积分器也就是低通滤波器的截止频率有什么技术要求 我在具体实验中发现截止频率的选择好像很随意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望大侠们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
这个截止频率可不是随便选的,这个是和你测得的信号的信噪比有直接关系的,截止频率越高,信噪比越小,截止频率越低,信噪比越大,当然截止频率越低,需要达到所需精度的时间越长,而且这个一般也会和参考信号的频率有关。所以一般的锁相放大器内积分时间是可调的,这个就是为了让你在具体的测试过程中选择合适的积分时间。。。

网友:
低通滤波器的截止频率,截止频率以上的信号是被滤波器过掉的信号,呵呵、

网友:
哦 受教了 呵呵 谢谢wangjiafu1985大侠 那具体应该怎样选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