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 库函数出现问题

楼主:
不知道什么原因在Ubuntu下用gedit打开文件时都会出现下面的东西,Google一下也没发现哪里错了,不知各位有没有碰到这样的情况
(gedit:8333): Gtk-WARNING **: Locale not supported by C library
   Using the fallback 'C' locale
(gedit:8333): Gdk-WARNING **: locale not supported by C library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locale中的变量设置出现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是在字节模式下打开的?

网友:
字节模式?
我启动时没有设置,应该是默认的吧
下面是/etc/environment 的内容:
PATH="/usr/local/sbin:/usr/local/bin:/usr/sbin:/usr/bin:/sbin:/bin:/usr/games"
LANGUAGE="en_US:en"
LANG="en_US.UTF-8"
LC_CTYPE="zh_CN.UTF-8"

网友:
我就是在图形用户界面下的,上面我可能修改过,原因是不支持中文,我就给改了,之前可能没发现有上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