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功率的测量和控制

楼主:
RF功率的测量和控制(第一部分)
图1展示了一个典型的现代通信信号链。需要发射的信号是通过一个数-模转换器(DAC)在基带上产生的。这一信号随后会被混合成一个中频(IF),并会在被最后混合成最终射频(RF)之前过滤。而在接收端,则会发生相反的转换过程。接收到的信号被放大,混合成IF,并在混合成基带前被过滤。

网友:
RF功率的测量和控制(第二部分)
按照一般理解,对数放大器是指计算某个输入信号包络的对数的设备。AD8307是一款500-MHz 90-dB的对数放大器,带有由一个100-kHz三角波(如图8)调制的10MHz正弦波,输入信号包含了很多个周期的10MHz信号,利用示波镜的时间或分段按钮压缩到一起。我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展示重复频率只有100KHz的信号的包络。随着信号包络的直线性增长,我们可以看到输出响应中的特征log(x)形式。相比之下,如果我们的测量设备是一个线性包络检测器(例如一个二极管检测器),那么输出就会仍然是一个三角波。

网友:
RF功率的测量和控制(第三部分)
对数放大器一般都是限用于一个正弦波输入。和二极管检测器一样,对数放大器不是真正的rms响应。对数放大器中的差分信号波形会将对数放大器的中断有效值上下移动。从图象上看,这像是在对数放大器转移函数中的垂直移动(如图19),对数斜率没有受到影响。该图展示了当AD8307由一个未调制正弦波和一个带相同rms功率的正向链路CDMA通道供给时的转移函数。在设备的整个动态范围内,输出电压以3.55dB (88.7 mV)的幅度不断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