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感性负载的泄放电路

楼主:
在用感性负载的时候
一般会给这个感性负载,反向并接一个泄放二极管
用来释放掉断电时 由电感产生的反向电动势
我看的一些资料说是 这个二极管的速度要快
似乎1N400X用的比较多

我有一个电感要通过12V 6A左右的电流
切断时反向电动势大概200多V
如何选择这个二极管呢
我看1N400X的区别在于反向击穿电压
通过的电流都是1A
是否可用啊,如果不成那用什么样子的管子能满足要求呢?

请高手指教,谢谢了!
如果可以提供参考资料也谢谢啦

网友:
反向击穿电压够就可以

网友:
耐高于电源12V之压、续先前6A之流。

网友:
[问题讨论]请教 感性负载的泄放电路

交流电环境,用双向可控硅以过零触发模式带感性负载,是不能续流的,只可藉钳位元件与吸收网络化解。。